请假下,matlab半带滤波器滤波后的频谱

楼主(2018-11-21):
请教各位,如上面三图,第一个是原始频谱,第二个是滤波器频响(半带滤波器),第三个为滤波后的输出,为啥滤波后输出的频谱,波动这么大?
多谢

楼主:
补充一下,滤波器为b = firhalfband('minorder',0.45,1e-4,'dev');生成的滤波器是94阶的,

网友:
画频谱图的时候最好纵轴画成log,横轴归一化到w或者f,不然不好分析。你的信号频谱没做归一化,但是滤波器频谱又做了归一化,所以就不太好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