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初学VCO,遇到一些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8-11-21):
小弟初学VCO,按照仿真实例那本书上的介绍搭了一个简单的电路仿了一下,可以看到由于纵轴大小的关系,震荡部分看不清,拉大以后可以看到有起振的波形,但是怎么是三角波呢,还有我这里面Direct Plot Form的pnoise下没有phase noise按钮,求帮助

网友:
1. 明显没起振
2. output noise就是PN,单位选dBc/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加了初始条件,这下看到正弦的波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哥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之前电源电压是0.9v,能看到比较好的正弦波形,后来降到0.6v就是这样了  电源电压是怎么影响他不起振的

网友:
先把它搞振荡啊

网友:
先振荡,然后衰减没有了,说明VCO不满足起振条件。电路参数有点不合适

网友:
你的电源电压0.6V,上下两个管子不够分啊,所以从0.9V到0.6V会有不起振的现象。如果你还坚持用0.6V电源电压的话,建议你不要用这种结构了,只用NMOS做gm-cell

网友(2021-04-12):
楼主请问瞬态仿真时,初始参数在哪设置的呀?我的也是三角波

网友(2021-10-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初始条件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2023-12-11):
请问下你最后还是用互补的LC vco结构吗?还是该用Nmos的LC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