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问题

楼主(2018-11-21):
我在终端上输入abstract后报出的错,请问是什么问题,我现在的目的是使用abstract,但是打不开它

网友:
你那个bin下面有abstract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在终端上再输入abstract已经可以了,它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1542858305(1).png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我在设置环境的.bashrc文件中加了一句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x_rhel50_gcc44x这一句,然后就好了!这句话的解释是(Set up Cadence unsupported systems such as Ubuntu Linux),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就好啊,哈哈,环境配置那个我是外行,不懂呢,试试能正常用就行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对这个软件完全外行,就是在论坛里各种找资料找到这个相关问题的,找了两个星期了。。

网友C(2020-09-18):
请问不显示字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C:
请问不显示字体是什么原因

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