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cess 和threshold voltage variation的影响

楼主(2018-11-21):
工艺变化还有阈值电压波动对电路影响比较大。怎么求评估这个结果呐?比如,在亚阈值工作区,NMOS宽度取0.5u左右的电流与取0.16左右的电流比较接近?因为尺寸大了,电容和功耗就容易大。但是尺寸小了,是不是又会受到上面说的阈值电压波动的影响。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确定这个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亚阈值区晶体管的波动会特别大,建议你用spice进行蒙特卡罗分析去看波动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那用蒙特卡洛仿真,就可以评估出它的最终优坏是吗 ?对这个做蒙特卡洛仿真这个理解不少很深,我只知道好像是让它在很多不同工艺情况下仿的,但是这个工艺波动是随机的吗 ?还是应该怎么理解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