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up 设了MCP之后,uncertainty需要设大一些吗

楼主(2018-11-21):
从clock jitter的角度看,多个周期的jitter应该是比一个周期的jitter要大的,那设了multicyle后,setup的uncertainty是不是要设大一些?

网友:
请问一下,为什么多个周期的jitter要比一个周期的jitter大,哪里有文档说明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资料,是我自己这样子去理解的,如果clock 存在抖动,多周期长时间应该是会累积的,那一个周期和MCP很多个周期之后的那个周期之间的jitter比前后两个周期之间的jitter大有可能是理解有误,所以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我认为jitter本身就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数。假设jitter是一个几乎不变的值,左右偏差概率相同,按照你的理解多周期就会有积累,经过n个(n很大)周期后jitter在统计上基本上会落在3σ的范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开始就定义jitter是3σ的数,在一开始对于单周期的路径,在这个周期之前积累的结果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