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一个.va文件中生成两个symbol(一个n型一个p型)?

楼主(2018-11-21):
各位大佬好,刚入门的幼儿园小学生一枚Ubuntu18.04LST + IC617
我从这里下载了TFET的相关的文件(用到的就只有ndtfet.va和ndtfet.lib两个文件),然后在Hspice中跑了一个简单的反相器,出来的波形是对的,
然后我准备用ndtfet.va这个文件,在cadence中生成两个symbol,导入步骤是看YouTube上的视频,第一次导入的时候(导入n型),我在cell name中写的是ntfet,Type是VerilogA,内容是下面的第一个代码,第二次导入的时候(导入p型),

我在cell name中写的是ptfet,

Type是VerilogA,内容是下面的

第一个

代码,其中第76行

  1. parameter integer type = `n_type;

我给改成了

  1. parameter integer type = `p_type;

目测这条语句是来控制管子类型的吧希望我没有理解错,,然后单独看n型(或p型)的D端电流随D端电压变化,n型是对的(

也可能是错,只是凑巧看着是对的,毕竟只做了一个电路简单看了一下,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看是对是错

),单独看p型是不对的,做成反向器也是不对的。

请知道的大佬提醒一下需要注意的点,如果能有点教程(怎么导入n型和p型)就最好了,,,谢谢大佬们。

//#######################################################################
//#
//#  File :  ndtfet.va
//#  Authors : Trond Ytterdal, Hao Lu and Alan Seabaugh
//#  Date : Nov. 25, 2014
//#  Description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TFET Model
//#  References : Based on Lu et al., "Universal analytic model for
//#  tunnel FET circuit simulation", Solid-State Electronics, 2014
//#  Restrictions :
//#
//#######################################################################
//#
//#  Version history:
//#
//#   v1.6.8 Nov. 25, 2014  Hao Lu: Initial version for NEEDS
//#   v1.6.9 Jan. 19, 2014  Hao Lu: Add parameter cmin and cmax
//#
//#######################################################################

//`define DEBUG_CV
`ifdef insideADMS
`define P(p) (*p*)
`define PGIVEN(p)                $given(p)
`define INITIAL_MODEL                @(initial_model)
`define INITIAL_INSTANCE        @(initial_instance)
`else
`define P(p)
`define PGIVEN(p)                p
`define INITIAL_MODEL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static"))
`define INITIAL_INSTANCE
`endif
`include "discipline.h"
`define n_type 1
`define p_type -1
`define CHARGE 1.6021918e-19
`define HBAR 1.05458e-34
`define PI 3.141592653
`define EPS0 8.85418782e-12
`define VDSMIN 1e-12
`define DELTA 5
`define VMIN 0.0001
`define AMIN 0.0001
module ndtfet(drain, gate, source);
  inout drain, gate, source;
  electrical drain, gate, source;
electrical drainprime, gateprime, sourceprime;
parameter real l = 20n from (0:inf) `P(spice:name="w" type="instance");
parameter real w = 1u from (0:inf) `P(spice:name="w" type="instance");
parameter real alpha = 1.14;
  parameter real beta = 0.02;
  parameter real cgs0 = 6.9e-11;
parameter real e0 = 0.527e8;
  parameter real eg = 0.35;
  parameter real eot = 0.2n;
  parameter real eta = 0.1;
  parameter real epsi = 1.0;
  parameter real gamma = 0.06;
  parameter real gammac = 0.18;
  parameter real j0 = 1e7;
  parameter real jp = 2e8;
  parameter real k = 2;
  parameter real lambda = 0.19;
  parameter real mc = 2;
  parameter real mr = 0.012;
parameter real n1 = 1.8;
  parameter real n2 = 1.1;
parameter real r0 = 0.5;
parameter real r1 = 0.01;
parameter real r2 = 1.3;
  parameter real rdw = 0;
  parameter real rgwl = 0;
  parameter real rsw = 0;
  parameter real s = 1;
parameter real tch = 5e-9;
parameter integer type = `n_type;
  parameter real vp = 0.05;
parameter real vth = 0.17;
real vds, vsd, vdse, vsde, vgs, vgd, mrvalue, egvalue, u0, a, b, ru, gi, q, r0p, deltas;
  real ci, cgs, cgd, cgdmax, cgdmin, ac, ace;
  real vgt, vgo, vgoe, vgoen, f, u, e, id;
  real vgta, vgoa, vgoea, vgoena, fa, ua, ea, ida, ide;
  real rd, rg, rs, gd, gg, gs;
analog
    begin
      `INITIAL_MODEL
begin
q = `CHARGE;
u0 = n1*$vt;
mrvalue = mr*9.1095e-31;
egvalue = eg*q;
ru = r0*u0;
gi = 1/gamma;
r0p = 1-r0;
          deltas = `DELTA*`DELTA;
        end
`INITIAL_INSTANCE
begin
a = w*tch*q*q*q/(8*`PI*`PI*`HBAR*`HBAR)*sqrt(2*mrvalue/egvalue);
b = 4*egvalue*sqrt(2*mrvalue*egvalue)/(3*q*`HBAR);
          ci = `EPS0*epsi*w*l/eot;
//          cgdmax = cmin*ci;
//          cgdmin = cmax*ci;
          rd = rdw/(w*1e6);
          rg = rgwl*w/l;
          rs = rsw/(w*1e6);
          if(rd > 0)
            gd = 1/rd;
          else
            gd = 0;
          if(rg > 0)
            gg = 1/rg;
          else
            gg = 0;
          if(rs > 0)
            gs = 1/rs;
          else
            gs = 0;
        end
      vds = type*V(drainprime,sourceprime);
      vgd = type*V(gateprime,drainprime);
      vgs = type*V(gateprime,sourceprime);
      vgt  = vgs-vth;
      vdse = `VDSMIN*(0.5*vds/`VDSMIN+sqrt(deltas+(0.5*vds/`VDSMIN-1)*(0.5*vds/`VDSMIN-1))-sqrt(deltas+1));
      // main drain-source tunneling current
      vgo  = vgs;
      vgoe = `VMIN*(1+0.5*vgo/`VMIN+sqrt(deltas+(0.5*vgo/`VMIN-1)*(0.5*vgo/`VMIN-1)));
      vgoen = vgoe/(vth);
      f = (1-limexp(-vdse*gi))/(1+limexp((lambda*tanh(vgo)-vdse)*gi));
      u = ru+r0p*u0*vgoen;
      e = e0*(1+r1*vdse+r2*vgoe);
      id = a*f*u*ln(1+limexp((vgt)/u))*e*limexp(-b/e);
      // ambipolar drain-source current
      vgta = -vgs-vth;
      vgoa  = -vgo;
      vgoea = `VMIN*(1+0.5*vgoa/`VMIN+sqrt(deltas+(0.5*vgoa/`VMIN-1)*(0.5*vgoa/`VMIN-1)));
      vgoena = vgoea/vth;
      fa = (1-limexp(-vdse*gi))/(1+limexp((lambda*tanh(vgoa)-vdse)*gi));
      ua = ru+r0p*u0*vgoena;
      ea = e0*(1+r1*vdse+r2*vgoea);
      ida = s*a*fa*ua*ln(1+limexp((vgta)/ua))*ea*limexp(-b/ea);
      // RTD drain-source current
      vsd = -vds;
      vsde = `VDSMIN*(0.5*vsd/`VDSMIN+sqrt(deltas+(0.5*vsd/`VDSMIN-1)*(0.5*vsd/`VDSMIN-1))-sqrt(deltas+1));
      ide = -w*tch*(jp*vsde/vp*k*vgoe*limexp(1+(-vsde+eta*vgs)/vp)+j0*(limexp(vsde/n2/$vt)-1));
      //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ac = ((1+beta*pow(vgs,mc))-limexp(-vgo/gammac))/(1+limexp((vth+alpha*vdse-vgo)/gammac));
      ace = `AMIN*(1+0.5*ac/`AMIN+sqrt(deltas+(0.5*ac/`AMIN-1)*(0.5*ac/`AMIN-1)));
      cgs = cgs0*w;
      cgd = cgdmin + (cgdmax - cgdmin)*ace;
      // Augment the matrix
      I(gateprime,sourceprime) <+ type*cgs*ddt(vgs);
      I(gateprime,drainprime) <+ type*cgd*ddt(vgd);
      I(drainprime,sourceprime) <+ type*(id+ida+ide);
      if(rd > 0)
        I(drain,drainprime) <+ gd*V(drain,drainprime);
      else
        V(drain,drainprime) <+ 0.0;
      if(rs > 0)
        I(source,sourceprime) <+ gs*V(source,sourceprime);
      else
        V(source,sourceprime) <+ 0.0;
      if(rg > 0)
        I(gate,gateprime) <+ gg*V(gate,gateprime);
      else
        V(gate,gateprime) <+ 0.0;
    end
endmodule

*#######################################################################
*#
*#  File : ndtfet.lib
*#  Author : Trond Ytterdal
*#  Date : July 15, 2014
*#  Description : Library of TFET devices
*#  References :
*#  Restrictions :
*#
*#######################################################################
*#
*#  Version history:
*#
*#   v1.0.2 Dec. 15, 2014  Hao Lu: Initial version for NEEDS
*#   v1.0.3 Jan. 19, 2015  Hao Lu: Add GaN TFET model
*#           and Add parameter cmin and cmax
*#
*#######################################################################
*#
*#  Content:
*#
*#   InAs DG TFET:
*#     usage: .lib inas_tfet
*#
*#   AlGaSb/InAs TFET:
*#     usage: .lib algasb_inas_tfet
*#
*#   GaN/InN TFET:
*#     usage: .lib gan_tfet
*#
*#######################################################################.lib inas_tfet.lib ndtfet.lib ndtfet_va.model ntfet ndtfet
+ alpha = 1.14
+ beta = 0.02
+ cgs0 = 6.9e-11
+ cmin = 0.13
+ cmax = 0.9+ e0 = 0.507e8
+ eg = 0.354
+ eot = 0.2n
+ eta = 0.1
+ epsi = 1.0
+ gamma = 0.056
+ gammac = 0.18
+ j0 = 1e4
+ jp = 2e5
+ k = 2
+ lambda = 0.19
+ mc = 2
+ mr = 0.0218+ n1 = 1.49
+ n2 = 1.49+ r0 = 0.64
+ r1 = 0.01
+ r2 = 1.89
+ rdw = 0
+ rgwl = 0
+ rsw = 0
+ s = 1e-3+ tch = 5e-9
+ type = 1+ vp = 0.05+ vth = 0.145.model ptfet ndtfet
+ alpha = 1.14
+ beta = 0.02
+ cgs0 = 6.9e-11
+ cmin = 0.13
+ cmax = 0.9+ e0 = 0.507e8
+ eg = 0.354
+ eot = 0.2n
+ eta = 0.1
+ epsi = 1.0
+ gamma = 0.056
+ gammac = 0.18
+ j0 = 1e4
+ jp = 2e5
+ k = 2
+ lambda = 0.19
+ mc = 2
+ mr = 0.0218+ n1 = 1.49
+ n2 = 1.49+ r0 = 0.64
+ r1 = 0.01
+ r2 = 1.89
+ rdw = 0
+ rgwl = 0
+ rsw = 0
+ s = 1e-3+ tch = 5e-9
+ type = -1+ vp = 0.05+ vth = 0.145.endl
.lib algasb_inas_tfet.lib ndtfet.lib ndtfet_va.model ntfet ndtfet
+ alpha = 1.14
+ beta = 0.02
+ cgs0 = 6.9e-11
+ cmin = 0.13
+ cmax = 0.9+ e0 = 1e8
+ eg = 0.35
+ eot = 0.2n
+ eta = 0.1
+ epsi = 1.0
+ gamma = 0.046
+ gammac = 0.18
+ j0 = 1e4
+ jp = 2e5
+ k = 2
+ lambda = 0.32
+ mc = 2
+ mr = 0.012+ n1 = 1.2
+ n2 = 1.49+ r0 = 0.2
+ r1 = 0.1
+ r2 = 0.9
+ rdw = 0
+ rgwl = 0
+ rsw = 0
+ s = 1e-3+ tch = 5e-9
+ type = 1+ vp = 0.05+ vth = 0.08.model ptfet ndtfet
+ alpha = 1.14
+ beta = 0.02
+ cgs0 = 6.9e-11
+ cmin = 0.13
+ cmax = 0.9+ e0 = 1e8
+ eg = 0.35
+ eot = 0.2n
+ eta = 0.1
+ epsi = 1.0
+ gamma = 0.046
+ gammac = 0.18
+ j0 = 1e4
+ jp = 2e5
+ k = 2
+ lambda = 0.32
+ mc = 2
+ mr = 0.012+ n1 = 1.2
+ n2 = 1.49+ r0 = 0.2
+ r1 = 0.1
+ r2 = 0.9
+ rdw = 0
+ rgwl = 0
+ rsw = 0
+ s = 1e-3+ tch = 5e-9
+ type = -1+ vp = 0.05+ vth = 0.08.endl.lib gan_tfet.lib ndtfet.lib ndtfet_va.model ntfet ndtfet
+ alpha = 12.22
+ beta = 1.504
+ cgs0 = 2.3e-10
+ cmin = 0.0836
+ cmax = 2.4+ e0 = 2.265e8
+ eg = 0.64
+ eot = 0.43n
+ eta = 0.1
+ epsi = 1.0
+ gamma = 0.0596
+ gammac = 4.825
+ j0 = 1e4
+ jp = 2e5
+ k = 2
+ lambda = 0.435
+ mc = 0.3176
+ mr = 0.1+ n1 = 4
+ n2 = 1.49+ r0 = 0.151
+ r1 = 0
+ r2 = 0.15
+ rdw = 0
+ rgwl = 0
+ rsw = 0
+ s = 1e-6+ tch = 2e-8
+ type = 1+ vp = 0.05+ vth = 0.096.model ptfet ndtfet
+ alpha = 12.22
+ beta = 1.504
+ cgs0 = 2.3e-10
+ cmin = 0.0836
+ cmax = 2.4+ e0 = 2.265e8
+ eg = 0.64
+ eot = 0.43n
+ eta = 0.1
+ epsi = 1.0
+ gamma = 0.0596
+ gammac = 4.825
+ j0 = 1e4
+ jp = 2e5
+ k = 2
+ lambda = 0.435
+ mc = 0.3176
+ mr = 0.1+ n1 = 4
+ n2 = 1.49+ r0 = 0.151
+ r1 = 0
+ r2 = 0.15
+ rdw = 0
+ rgwl = 0
+ rsw = 0
+ s = 1e-6+ tch = 2e-8
+ type = -1+ vp = 0.05+ vth = 0.096.endl
.lib ndtfet_va.hdl ndtfet.va.endl

网友:
通过宏定义可以实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宏定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在symbol的过程中哪地方选用用到?

34,35两行定义了n型和p型,然后改76行的代码不可以嘛??还请大佬赐教,谢谢

网友:
就类似于选择编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