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A库里的电容改变条数容值不动

楼主(2018-11-21):
求助,把一个tsmc65nm的cdb库转为了OA库,其他的一切正常结果发现改变crtmom的水平根数和竖直根数,容值没有变化。
返回5141里改这个参数,容值是正常变化的。
有朋友知道这个怎么设置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一下吧。。CDB转来的OA库的路径上一层缺了很多其他文件,也就是说我得到的OA库只有一个tsmcN65文件夹,而原始的CDB库的pdk文件夹里除了tsmcN65文件夹还有其他很多文件,比如skill文件夹。
最后我把原来库里这些文件都复制过来,这个OA库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