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ramax atpg 时序电路生成测试集怎么操作(命令步骤)

楼主(2018-11-21):
不知道怎么使用命令对时序电路生成测试集,时钟引脚是否需要在命令中添加

网友:
你不做scan ch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扫描链,生成的spf在teramax中加入的时候就出错了Signal "test_modea" is not a netlist pin)
No such signal or signalgroup "test_modea"). (V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