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确定标准单元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8-11-21):
有人知道怎么去评估标准单元的驱动能力的吗?就像标准单元库中,有很多不同驱动强度的单元,如INVM0R,INVM1R等,这些是怎么确定的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buffer这类cell的驱动能力吗?这个在标准单元的介绍文档里都有说明的,是个pdf文档,用的谁家的单元库,都会有的

网友:
看能带多大负载

网友:
单元输出电流决定了驱动能力,同一电压下,晶体管W/L越大,输出电流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分析的是工作在亚阈值区,它的驱动电流就是亚阈值漏电流,比较小。那对于数字单元,比如反相器,只能测出流过N/P管之间的电流,怎么去测他的输出电流,来评估它的驱动能力呐?如果输出加个负载电容,那只有在瞬态或者交流下,才有电流通过输出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带多大负载,应该也有过限制范围吧,那要一点一点增加负载电容吗?然后看她能驱动多大的。人家标准单元里怎么就设置出了驱动不同的单元呐?感觉应该有个筛选原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不只是buffer。我知道标准单元库里很多不同的单元都有很多驱动强度。我有看到某一工艺下的单元库的数据表,但是那里只是列出了单元在不同负载下的功耗等信息,并没有说怎么去确定 的它的驱动能力,请问应该怎么看呐。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负载从10%VDD充电到90%VDD,可以测量其平均电流。负载可以选取一个典型值,也可以取多个值看统计情况。仅供参考,研究本来就没什么标准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负载从10%VDD充电到90%VDD,测量平均电流”,意思是测量负载上,即输出电压分别为10%VDD和90%VDD时的电流,然后求其平均值吗 ?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出10%VDD和90%VDD的时间,测这段时间的平均电流,hspice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您能说清楚,是怎么测得吗?因为我试了下,发现我可以测0.1*VDD到0.9*VDD的延时,但是无法直接测出平均电流。我在hspice手册里也没有找到类似语句。瞬态下:
.measure tran I_n avg i(mn)  TRIG v(vi) VAL='0.1*vd' RISE=2 TARG v(vi) VAL='0.9*vd'  RISE=2
.measure tran I_p avg i(mp)  TRIG v(vi) VAL='0.1*vd' RISE=2 TARG v(vi) VAL='0.9*vd'  RISE=2

和直流下
.measure  I_n avg i(mn)  TRIG v(vi) VAL='0.1*vd'  TARG v(vi) VAL='0.9*vd'
.measure I_p avg i(mp)  TRIG v(vi) VAL='0.1*vd'   TARG v(vi) VAL='0.9*vd'

这些都会报错。不知道应该怎么写?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meas tran t1 when v(out) = '0.1*vdd' rise=num.meas tran t2 when v(out) = '0.9*vdd' rise=num
.meas tran iavg avg i(c_load) from=t1 to =t2

.meas tran t1 when v(out) = '0.9*vdd' fall=num
.meas tran t2 when v(out) = '0.1*vdd' fall=num
.meas tran iavg avg i(c_load) from=t1 to =t2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用这个可以测出那个负载的平均电流。那么就是根据这个平均电流的大小来评估具有多大驱动能力,可以带多大负载的吗?

网友(2020-01-20):
请问最后是如何确定的带负载能力的呢?比如输出pin的max capacitance和输入pin的max input 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