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做RFIC的大神

楼主(2018-11-22):
你们做EM电磁仿真时,频率范围设置需不需要考虑工作频率的谐波呢?比如60GHz的模块你们一般会仿真到60G的三次谐波还是五次还是更高次谐波处呢?频率设置范围太大会影响仿真速度,设置小了又影响仿真精度,各位大佬有何见解呢?

网友:
看应用范围吧,如果要仿真谐波,直接设置多段频率吧

网友:
每天下班之前跑个大仿真,每个周五下班前跑个大仿真,养成这个好习惯能飞速提高工作效率。或者敦促公司换个速度更快的服务器。工作愉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要迭代啊。。。每天只能迭代一次,这工作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个TeamViewer远程桌面,手机PC都能远程操作,我这么干过。不过,对于大公司来说,这可能不是什么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