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传统下极板采样的差分SAR-ADC的转换原理讨论

楼主(2018-11-22):
各位好,
      对于传统的电容下极板采样的差分SAR-ADC,图片是从文献上的转换原理图,
     其中第一次比较时候,比较器正向输入端电压为v+=vcm+0.5*vref-vip,v-=vcm+0.5*vref-vin
     如果比较器输出为正,文献上说此处推出vip> vin, 但是实际应该是vip< vin 。
     哪位搞清楚的能够给解释一下吗?

楼主:
此图来之C.C.Liu的JSSC论文《A 10-bit 50-MS/s SAR ADC With a Monotonic Capacitor Switching Procedure》,

网友(2022-07-27):
电荷守恒

网友(2022-09-13):
朱樟明《低功耗CMOS逐次逼近型数模转换器》介绍传统电容开关时序也使用这个电路。同样看不懂。

网友:
如果比较器输出为正,文献上说此处推出vip> vin, 但是实际应该是vip< vin 。
我感觉这句话逻辑有点问题,应该是如果vip> vin,那么比较器输出为负,那么比较器同相端应该变大,所以向上切换。

网友:
感觉图画反了,我自己推的和图中也是反着的

网友(2023-06-08):
赞同6楼说法,比较器输出结果和后续逻辑如何去操作是两回事。

网友(2023-11-12):
比较器正负端反接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