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Calibre PEX求助

楼主(2018-11-22):
如何才可以重新打开map calibre device 这个界面进行重新设置

网友:
干嘛不用foundry提供的caliview.map,为啥要自己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陈述有误哈!是第一次提参会弹出map calibre device ,后面再提的时候,软件就不会弹出来了,我应该如何去找到到这个map calibre device?

网友(2019-12-06):
map calibre device 怎么处理?我也碰到了 直接关掉么???

网友(2023-09-20):
您好,有没有相应的参数提取的lab可以发我一下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