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sp中的$T代表什么?

楼主(2018-11-22):
从layout抽出的netlist中会有个$T=n (有正值也有负值),没查到是什么意思,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尝试从CDF 的那个列表里看一下对应的参数是啥意思
抽取的顺序和CDF 设置是有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main window的tools→CDF里面查看对应器件的参数的,并没有发现有$T这个参数呢
是不是我找错地方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啊。这个具体得问 fab了,会不会是温度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eetop这是没落了么,版主都没见出来回答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