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出现mix_capacitance的violation

楼主(2018-11-22):
如上图所示,并不清楚这里的min_capacitance的violation是怎么回事,DC阶段需要关系吗
这个怎么消除呢? 是怎么引起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报告里的required cap是0,检查设置是否合理。这几个net的actual cap是0,检查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设置最小的cap   如何设置呢?

网友:
这应该是库里带的约束,pnr后可能也会有,不用管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min_capac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