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做后仿,如何保存内部节点信号

楼主(2018-11-22):
IC616  virtuoso 电路做后仿
无论用config+extract view还是用寄生网表做后仿,电路内部的节点都无法保存,只能保存最上层的节点。
有什么方法可以保存内部节点吗?

网友:
回版大,目前只能在Layout阶段,一个一个宣告。
Ps当你小电路还可以这样做,但是当你的电路集成很大会使得仿真贝拉很长。
一般我们都只储存TOP的几个节点。
而Sub-block都必须得先验证后,才组合成TOP。

网友A:
把内部结点做个IO引出到顶层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各位大神还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

网友:
在calibre里查查 hcell x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starRC提取的寄生

网友(2021-05-12):
同问,有好的办法吗,我是用的spectre来做后仿,发现只出波形,最外层的节点也保存不了。请问您是用那种方法后方的

网友:
可以用calibre view做后仿,这样可以保存所有的节点,坏处是这样电路规模大的话,仿真会非常慢

网友:
可以在后仿网表的最后添加 “save ***” 语句

网友C:
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
之前用的calibre做后仿,寄生是图形化的,可以直接选中要看的结点放到ADE里面仿真

但是现在用starrc做后仿,寄生全是网表,没有图形化界面。请问如何看内部结点电压,如何把该点放到ADE的output里?
感激不尽!

网友(2021-07-01):
大大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求指教

网友D:
用deepprobe plot内部节点,内部节点从生成的网表里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
之前用的calibre做后仿,寄生是图形化的,可以直接选中要看的结点放到ADE里面仿真

大哥 ,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这所导出的calibreView是有问题的。只能进行spectre网表后仿,不知道怎么保存内部节点。如果知道了还麻烦告知

网友E(2022-07-28):
引用 网友D:
用deepprobe plot内部节点,内部节点从生成的网表里查找

您好,请问这个deepprobe是放到后仿的电路里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这个deepprobe是放到后仿的电路里面吗

analog库里有一个deepprobe的元件,调用一下放到你的testbrench,把节点填进去就行  。或者你save all去result broswer里面找也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nalog库里有一个deepprobe的元件,调用一下放到你的testbrench,把节点填进去就行。或者你save all去res ...

正解。但是如果需要存的节点比较多会有点痛苦
另一个办法是写一个.scs file把需要存的节点存下来:save xxx(hierarchy+net)。 include到sim file里即可。

网友G:
可以在.pex.netlist中查找对应的节点名(节点名会有差异),然后把它添加到input.scs的save中,但这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名字可能会报invalid。蹲解决办法。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D:
analog库里有一个deepprobe的元件,调用一下放到你的testbrench,把节点填进去就行。或者你save all去res ...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正解。但是如果需要存的节点比较多会有点痛苦
另一个办法是写一个.scs file把需要存的节点存下来:save x ...

您好,请问.scs file是在哪里写呢?然后您说的include是在run pex那里的include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scs file是在哪里写呢?然后您说的include是在run pex那里的include吗,谢谢!
...

是在simulation的时候includ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在simulation的时候include。

什么是在simulation的时候include呀,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还望解答一下。。

网友(2022-11-21):
引用 网友D:
analog库里有一个deepprobe的元件,调用一下放到你的testbrench,把节点填进去就行。或者你save all去res ...

您好,想请教一下。
1.deepprobe是放在testbench的最外面吗?             2.我看deepprobe器件有个接口,这个需要连线吗?如果需要,应该连接在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deepprobe plot内部节点,内部节点从生成的网表里查找

比如我的顶层inst name是I17,我想看内部I0的VBG口。我的deepprobe的node写I17.I0.VBG,然后deepprobe输出连根线出来,plot这根线。但是仿真tran。没有输出,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比如我的顶层inst name是I17,我想看内部I0的VBG口。我的deepprobe的node写I17.I0.VBG,然后deepprobe输 ...

需要手动save这个结点,再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需要手动save这个结点,再看

后仿里面都是打散的,鼠标选不中哇?就是想请教deepprobe是怎么看到这个节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后仿里面都是打散的,鼠标选不中哇?就是想请教deepprobe是怎么看到这个节点的 ...

前仿需要去网表里找到这个信号名填进去,命名跟前仿不一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仿需要去网表里找到这个信号名填进去,命名跟前仿不一定一样

好的,谢谢你。我再看看吧

网友I(2023-02-06):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pex.netlist中查找对应的节点名(节点名会有差异),然后把它添加到input.scs的save中,但这有个问 ...

同样,save all 导出的内部节点名字,重新save不认,求格式。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I:
同样,save all 导出的内部节点名字,重新save不认,求格式。

mark一下,同样蹲格式

网友J(2023-08-23):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没提到,save all里面选lvlpub set level设置为2层,那么top里的下一层信号就可以看到了:用results browser

网友K(2023-10-18):
   因为最近在后仿时需要plot出内部器件电流,发现网上没有教程可以帮助我,只有少量教会了内部电压的方法,电流的办法只有自己摸索和总结办法了,同时后仿文件中节点较为混乱,但是存在一个个完整的器件,所以我相信可以save内部器件电流,另外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教教我。
  下面的后仿是对于后仿文件为.spice文件,其余文件还未试过,仿真器为virtuoso spectre。
  后仿保存内部节点电压可以通过保存模块,例如在I48下的I56里的vout节点,可以用analog库里的deepprobe,在deepprobe内的Hierarchical Node填入 I48.XI56\/vout (因为是深入了后仿模块两层,所以加X并用反斜杠和斜杠区分net,如果只是深入一层只需要写I48.vout,用英文句号隔开即可),同时最好在deepprobe拉出一根线接basic库的noConn,在仿真前保存该线,这样可以在仿真中只存该节点电压。

  后仿保存电流则较麻烦一些,会存下很多个电流,但相对于all save的办法,这种更精准而且可以存电流。
  新建一个 .scs 文件,里面写上 save I48*PM4 sigtype=subckt,然后将这个.scs 文件添加进 model library,在corner 中勾选,后仿时就会加入了。
  这里 I48 是模块名;
  星号*是模糊搜索;
  PM4 就是器件名,但是一般管子有 m 值会出来很多个 PM4@1,PM4@2 等,可以 plot 出来后再相加;
  结果会有PM4:1 PM4:2 PM4:3 等,意思是PM4第几个 net 电流,1234 的顺序是 d g s b,对于R、C等相似;
  sigtype=subckt 可以保存这个器件各节点电流
  匹配上了会在Simulator log中显示Wildcard match情况,可以多尝试几次直至match到自己需要的电流。

网友L(2024-01-04):
引用 网友K:
因为最近在后仿时需要plot出内部器件电流,发现网上没有教程可以帮助我,只有少量教会了内部电压的方法 ...

感谢你的讲解!
但是其中我有一个疑问,你倒数第四行提到,最终的总电流是*@1+*@2+......+*@N,但是我用save all时,使用result browser时,只是查看某个*@N的电流即可,周围的其他人好像也是这样做的,关于这点我想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部结点做个IO引出到顶层不就可以了

是的,刚画schematic的时候还在想为啥要引出这么多pin脚,后来才晓得是为了postsim看节点电压。这个办法太好了,赞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感谢你的讲解!
但是其中我有一个疑问,你倒数第四行提到,最终的总电流是*@1+*@2+......+*@N,但是我用s ...

  不太确定这样是不是可行,我之前遇到的是因为m值导致有多个@1、@2等,每个都可以plot出电流,但对于一个完整的管子电流就需要将这些值加起来(为了方便可以直接用@1乘以m值,版图没有画错时误差很小),另外你要打开后仿的文件确认下这个管子是否存在@1、@2等,后仿文件存在这种命名才会出现多个@。
  很荣幸你能使用我的方法,另外这个方法其实可以试出真正的命名规则(记忆中是"I1.XX……",I1是替换后仿文件的模块名,加英文句号隔开,后续将后仿文件的电流pin命名带入,注意/都需要改成\/才可识别,""代表D端,不确定是否正确,可以多试下),做到单点的存储电流,而且我在后仿时.spice文件和.dspf文件的命名规则略有区别,可以探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太确定这样是不是可行,我之前遇到的是因为m值导致有多个@1、@2等,每个都可以plot出电流,但对于一个 ...

这个是 : D,被转换为表情了,抱歉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太确定这样是不是可行,我之前遇到的是因为m值导致有多个@1、@2等,每个都可以plot出电流,但对于一个 ...

对的对的,是我弄错了。如果一个mos设置number finger=3,那么后仿它会被分成
xxx    xxx@1    xxx@2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K:
因为最近在后仿时需要plot出内部器件电流,发现网上没有教程可以帮助我,只有少量教会了内部电压的方法 ...

太牛了

网友(2024-09-28):
后仿真看工作点也太费劲了,感谢老哥们的分享

网友M(2024-11-12):
引用 网友J: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没提到,save all里面选lvlpub set level设置为2层,那么top里的下一层信 ...

可以任意几层吗?还lvlpub会将所有节点都保存下来吗?

网友(2025-04-01):
引用 网友M:
可以任意几层吗?还lvlpub会将所有节点都保存下来吗?

不会任意,我用pex提寄生参数spectre格式,后仿网表是打散的,内部所有的symbol都不存在,只有一层,所以如果saveoption设置lvl=2,那么数据量会非常庞大。

网友(2025-09-23):
引用 网友J: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没提到,save all里面选lvlpub set level设置为2层,那么top里的下一层信 ...

赞!!!

网友N(2025-11-07):
引用 网友K:
因为最近在后仿时需要plot出内部器件电流,发现网上没有教程可以帮助我,只有少量教会了内部电压的方法 ...

你好,就是想问下,如果出现了总线形式,比如bit<1>之类的,这个“<>”该怎么处理呢,发现改为bit\<1\>这样也无法识别

网友:
先全保存,看看输出信号的格式,然后按照相同的格式保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好,就是想问下,如果出现了总线形式,比如bit之类的,这个“”该怎么处理呢,发现改为bit\这样也无法 ...

这里有个问题,可能和simulator lang=spice有关系,可以尝试在spf网表结束部分加入simulator lang=spectre,这样能成功读入你的save.s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