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问题

楼主(2018-11-22):
我在abstract中操作了提取LEF的第一步,File---Library----New 1542878190(1).png

,然后报了以下错误,

有知道这个第一步的具体操作吗,比如说Library Path具体怎么设置,Library Name该怎么设置等等,请教!!

网友:
自己看吧

网友:
附件不见了 尴尬

eetop.cn_Abstract GeneratorLEF Model.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导入lef那一步,我的这个lef文件在virtuoso上导出来时有error,会不会有影响,我不知道在abstract中抽取lef时,有报错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上面的这个报错是因为你的library不在cds.lib中,你把这个库去cds.lib定义一下,至于你的报错,没有具体截图我也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导出lef文件时,报了这个error,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home/hzfl/PDK/cds.lib中加入了这个库, 1543284123(1).png 然后再abstract上创建这个新库, 1543284347(1).png ,报了下面这个错, 1543284370(1).png
  然后倒入之前有error的lef文件 1543284405(1).png ,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我的pdk中没有tech.tf文件,我创建新的设计库是这么弄的 1543286007(1).png

我看网上说,创建新的设计库需要关联ASCII的technology file,是下面这样的吗??

网友C(2025-03-17):
请问用abstract绑定新创建的库时,一直报缺少金属层定义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abstract绑定新创建的库时,一直报缺少金属层定义是什么问题

缺少tf,导入一个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abstract绑定新创建的库时,一直报缺少金属层定义是什么问题

tf里加上定义金属呀
      ( validLayers   (SP  "1U"  "2M"  "3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