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CBGA和FCLGA的区别和好处

楼主(2018-11-22):
请问各位是否知道目前FCBGA和FCLGA的区别,以及有什么优劣势吗?什么时候采用FCBGA,什么时候选择FCLGA?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最近在和别人讨论package的时候,本来选的是FCBGA,但被人问到为什么不选FCLGA。

网友A(2019-07-01):
pin少选择LGA,pin多选择BGA,毕竟BGA是球阵列,LGA只边界有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n少选择LGA,pin多选择BGA,毕竟BGA是球阵列,LGA只边界有pin

3ks,3ks,3ks

网友B(2022-02-11):
LGA对翘曲要求高。控制不好容易发生虚焊。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B:
LGA对翘曲要求高。控制不好容易发生虚焊。

确实,在更换封装厂的时候就发现二供的工厂做出来的翘曲度过大,导致引脚虚焊,不能使用。请教一下大佬,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这种翘曲的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