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仿真能否设置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2018-11-22):
如题,IC617的spectre中如何设置ac仿真时电路处在预设的静态工作点上?

网友:
你的任何AC仿真都是建立在DC工作点的基础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最近在对一个电路进行ac的后仿的时候,仿真提示   Trying homotopy = gmin for nodests;
   Trying homotopy = source for  nodests;
   Trying homotopy = dpac for nodests;
就是卡在那里了,进行不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后仿schematic网表太大了吧,DC不收敛了   解决办法就是你反提的时候不提电阻,或把电阻的提取精度设置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试试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