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元件的例化问题

楼主(2018-11-22):
VHDL在元件例化时,把元件的引脚与zero相连是什么意思,比如port map(a => zero) ,而实际调用的模块无zero端口,跪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a是模块的端口,zero可能是自定义常量类型??去library和use文件里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多谢啦,之前没有追踪,光看代码没看出了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