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悬赏20信元,DC综合把IO cell综合成了标准单元

楼主(2018-11-22):
我在做DC综合的时候,综合出来的网表没有IO cell,可是我在RTL代码里明明是例化了的,可综合出来是标准单元的BUF。请问版上大神原因是啥,该怎么做?我使用的是smic130nm工艺的库RTL里例化的IO instance模块:
module IOpad_instance(
         input PWRRST_N_PAD,
         input SCLK_PAD,
         ...);
         PIW        PWRRST_N_PAD_i(
           .PAD(PWRRST_N_PAD),
           .C(rstn_oc),
         );
         ...
endmodule
我的filelist里全是我自己写的RTL代码,并不包含mem_lib.v pll_lib.v io_lib.v
下面是我综合的log里所有的warning:
第一类:  Warning: The trip points for the library named SP013WP_V0p2_max differ from those in the library named scc013ug_hd_rvt_ss_v1p08_125c_basic. (TIM-164)
             Warning: The trip points for the library named S013HD2P_X128Y2D16_SS_1.08_-40 differ from those in the library named scc013ug_hd_rvt_ss_v1p08_125c_basic. (TIM-164)
第二类:  Warning: Design has unannotated black box outputs. (PWR-428)
             Warning: Design has unannotated sequential cell outputs. (PWR-415)
             Warning: Design has unannotated black box outputs. (PWR-428)
第三类:  Warning: Verilog 'assign' or 'tran' statements are written out. (VO-4)

感觉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第二类的black box,求问各位大神,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1)检查是否设置了dont_touch
(2)检查是否读了IO的库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确实是没有对IO pad设置set_dont_touch,之前也不知道,不过很奇怪,他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把IO pad综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