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FD(不包括CP)的噪声分析问题?

楼主(2018-11-22):
1. 在分析(计算)整个PLL输出端的噪声功率谱密度时,需要先得到各输入噪声(phi_n_ref, i_n_cp, v_n_lf, phi_n_vco等等)的功率谱密度和对应的传输函数NTF(s);

2. 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是: 如何求解PFD(不包括CP)的噪声功率谱密度?,另外,也不知道计算该噪声有没有意义?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或者提示一些参考文献也非常欢迎,诚挚感谢!

网友:
顶一下。PFD大部分都是数字逻辑吧,也就是电源电平,噪声忽略不计吧。。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谢谢你的指点.
2. 但是,PFD的功能是把相位差(phi_ref-phi_out)转换成UP(or DOWN)信号的脉冲宽度,理想情况下,上述相位差与脉冲宽度呈线性比例关系,可是,在电路实现时由于器件噪声等等因素,必然会造成UP(or DOWN)脉冲边沿在时域上的抖动,所以,我本人认为这种抖动才是PFD的主要噪声.现在的困惑是如何定量计算该噪声?

网友:
通常把PFD与CP一起仿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诚挚感谢你的释疑!在电路级仿真的时候,PFD+CP 一起仿真,赞同“tulipyjx”所述的这种方法。
2. 可是,在求解电路噪声的理论计算中,PFD与CP的电路噪声不相关,分开计算更加方便。
A. 经过反复琢磨,感觉PFD的噪声问题应该可以简化成门电路的抖动,在最极端的简化情况下,应该可以用反相器电路模型来计算抖动:第一步,计算由MOS器件噪声贡献的反相器输出噪声电压平均功率;第二步,把该输出噪声电压平均功率转换成时间的抖动。
B. 另外,还有一个想法:一个反相器电路的输出抖动应该<<它的传输延时,那么,PFD的输出抖动必然<<用来克服PFD死区问题的“5”个门的传输延时,这样,PFD抖动对PFD+CP总噪声的贡献必然远低于CP电路噪声的贡献,于是,可以忽略PFD的噪声贡献。
C. 利用电路仿真应该可以验证上述思路的对错,但是,还是希望研究PLL的大牛指点一二。

真诚希望大家多多讨论,多多释疑,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对于PFD的噪声,关心的确实是它的抖动。你可以试着用pnoise来仿。

网友(2021-01-07):
推荐一篇文章 Analysis of Phase Noise in Phase/Frequency Det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