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晶振谐振时等效成电感又能说明什么?

楼主(2018-11-23):
一个电感就能决定整个振荡频率吗?等效成电感后与两个对地负载电容构成的是pi型低通滤波吧?为什么好多说是带通?

皮尔斯晶振

pi型滤波

pi型滤波

pi型滤波

网友:
你从电感两端看过去,难道不是电感和电容的谐振腔吗,当然是带通了。。你不能从电感的一端到另一端这么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那两个负载电容不是与电感并联的,怎么构成如下图所示的并联谐振?而且从信号环路流向看,信号就是从电感一端流向另一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