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导出GDS

楼主(2018-11-23):
以下是论坛里某位大侠写的:用csh脚本导出gds的范例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set library = $1

$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
-library $library \
-strmFile $cellname.gds \
-runDir . \
-topCell $cellname \
-view layout \
-logFile strmOut.log \
-converDot node \
-case Preserve

使用方法:
layout_ic61_strmout.sh library cell本人是个菜鸟.用时发现有两个问题难以解决:1 strmout无法找到,使得-library 以下的命令无法进行.

网友:
看下virtuoso路径对不对

网友:
很可能你的strmout命令的路径和脚本的不一样。

网友A(2019-03-26):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执行上边的脚本时出现下边报错:
'-library' does not exist in the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网友(2019-04-25):
你没有定义library和cellna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执行上边的脚本时出现下边报错:
'-library' does not exist in the current work ...

$library是获取library的参数,所以前提是要定义好包括路径的library参数

网友C(2020-09-01):
为什么我的报The '-converDot' option specified is invalid.

网友(2021-05-23):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报The '-converDot' option specified is invalid.

'-converDot'少了一个字母t,应该是-convertDot

网友D(2022-10-14):
引用 网友B:
$library是获取library的参数,所以前提是要定义好包括路径的library参数

如何定义好包括路径的library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定义好包括路径的library参数?

set library = /路径/libname

网友(2022-11-20):
借楼怎么让strmout.log不产生,或者说我想让运行目录干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