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1GHz~10GHz的超宽带输入阻抗匹配?

楼主(2018-11-23):
接口电路,要求输入端在信号频率1GHz~10GHz范围内实现ReturnLoss<-8dB,现在初步的思路是首先使用50ohm确保DC下是匹配的,其次使用片上宽带匹配网络加上封装寄生参数,进行超宽带匹配设计。但是不清楚具体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呢?或者通常片上宽带匹配如何实现呢?
经验不足,还请前辈们加以指点!谢谢!

网友:
看你用什么结构做匹配了,简单的LC匹配网络带宽都比较窄,建议用多阶匹配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阶匹配网络通常什么结构啊?能详细说下吗?是指的书上说的pi型的那种吗?没做过呢,望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自己在ADS上用smith chart看一下,T/pi结构都可以,高阶匹配网络实现DC-10GHz并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多谢!

网友(2020-04-07):
可以考虑有损耗的电路,最简单的就是输入加3dB衰减器,即使开路回波也有6dB。

网友(2024-09-05):
楼主大大分享下最终怎么实现的?目前也在做宽带匹配的设计,存在差分转单端的balun。但balun是按照100:50,DA输出为差分50。

网友:
有线通信的话做阻抗校准,无线通信的话就是带无源器件的后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