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正弦信号源

楼主(2018-11-23):
设计电路图时的正弦信号中的参数AC magnitude和Amplietude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Amplitude设置的tran仿真时的瞬态正弦幅值。   AC Amplitude设置的是ac仿真时,正弦波的大小。举一个例子:对于OTA做ac仿真,可以理解为仿真器做了一个小信号运算来计算OTA的增益。若输入为一个正弦源,此时设置AC Amplitude为1,得到的输出的波形大小就是OTA增益。你可以认为AC Amplitude是小信号的大小。
其它source,如dc源、vpulse都可以设置AC Ampl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