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x transition的设计约束

楼主(2018-11-23):
现在有一个设计要求的频率很低,大概在1MHZ左右,在DC的时候设置max transition如果根据时钟的10%来设置的话就是100ns,设置这样的设置是否合理,在做后端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网友:
太严了吧,一般是data取1/3周期,clock取1/6周期,如果foundary有提供max transition就拿这两个值和他们比取小的那个

网友:
100ns? 估计比library里面大得多。

网友:
那肯定取library里小的值了,library对max transition有要求,应该和timing lookup table 的transition index的范围有关系,超出范围,delay和output transition都不准确了

网友:
选择lib中定义的max transition 或稍微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