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I工艺中MOS管的body连接方式,求助

楼主(2018-11-24):
SOI工艺中MOS管的body和source端是相连的,是否可以不采用这种方式,而采用接固定电源呢?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FD-SOI的BULK都可以接任意电平吧,PD-SOI没接触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FD还是PD,FD的BODY其实是背栅引出,看应用情况接不同电压,是可以固定的。
   PD的,版图的GATE画成T栅结构,体引出也是可以接固定电压的,但会浪费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