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和ADC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8-11-24):
求助:带隙基准的温度系数是要小于ADC的0.5LSB的,TI有一个16位的ADC,要求基准电压是6ppm/℃,简单算了一下,这个要求远远达不到小于0.5LSB,这才只是16位的ADC,要是24位的ADC对基准要求不是更高啊

网友:
这种高精度的adc都是用sigma_delta结构的,使用噪声整形技术实现高精度的

网友:
我恰好这个月见过粒子加速器里用的数据采集系统,片子是Linear LTC2380-24. 要求的长期稳定性是2ppm。 电源是单独做到另外一块板子上的, ADC本身和系统里的其他部分是柔性连接,防止因为板子受热后应力不均匀产生误差,另外做了3路冗余。整个系统是放到23°C的恒温箱里的。放恒温箱的机房里走电源的地方都包了铜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可是既然要保证稳定性需要恒温的话,那ADC的工作温度范围还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四楼提到的LTC2380-24是用的SAR_adc结构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adc本身在可在-40-125度之间提供5ppm的稳定度, 但是这5ppm的偏差到系统级就会放大,最终整个系统的稳定就变成50ppm了。人家要求2个ppm的系统精度,说直白一点,你手碰一下pcb输出端变化就不止两个ppm, 所以上恒温不是夸张。另外,手册上写的工作温度范围和你买的片子的工作温度范围不是一回事,片子有航天级,军品级,工业级和消费级,手册上标称的值和实测值不一定对得上。最后24位adc的测试基本也可以拿来当个博士论文的题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D ADC不是所有条件下都可以用的,比如处理DC或者准DC信号就不能直接用SD ADC。另外SD ADC的延迟太大,在做闭环控制对系统响应时间有要求的时候,SD ADC就不能用。 能做到24bit的不光是SD, SAR也可以,而且能实现MSPS的采样率。目前,加速器控制系统里,据我所知只有cern一家用了SD ADC。之前都是SAR A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有道理,关于温度范围的问题确实有区别,手册数据也和实际情况有出入。我大概算了一下,在一百摄氏度范围内,16位ADC的温度系数要求已经到了0.076ppm/℃了。如果恒温保证在±1℃之间,也就是说将温度系数扩大100倍,也得需要7.6ppm/℃了。这才只是16位,据您所知,基准源的温度系数最好能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准源我没太多经验, 而且我见到的那套系统用的不是片上式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气了, 共同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解答。补充几句,通常而言,片外基准源是要更精确一点。关于恒温系统,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将基准源和恒温装置看成一个基准源系统的话,恒温装置就相当于一种温度补偿,不管外界温度怎么变化,整个基准源系统的输出是稳定的。关于恒温装置也是需要温度传感器、ADC这些东西的,若要保证基准源的输出精度,恒温装置的ADC精度至少要保持和基准源的精度一致。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温度传感器的ADC的相同或者更高精度的基准源从哪里来?如果温度传感器不需要ADC而是直接输出模拟信号,控制模拟装置恒温的话,那直接将这个信号对基准源进行高阶补偿不是更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陷入误区了,带隙本身有温度补偿,对温度就不是非常敏感的;恒温系统的所需要的ADC精度并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带隙基准有温度补偿,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基准并不是不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而是变化的小,是有一个指标的。对于高精度ADC来说,这个小也是很大的,在100℃以内,16位ADC的要求已经是0.076P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