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ISC-V boom处理器的cache地址线的问题

楼主(2018-11-24):
各位大神,我想请教一下,我在boom的bootrom里改了他的启动代码(也就是bootrom.s),我把它改成了加载指令,对其进行连续加载一些数据,用的是汇编指令。然后我把它进行了仿真,在DVE中看波形,为啥我感觉我找不到相应的地址信号,以观察他的波形呢?
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让boom执行一段load的汇编代码,然后观察它的地址线是否正确访存来判断它是否能够被正确的运行,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正确,请各位大神指导。

这是汇编代码

这是汇编代码

这是dve的执行情况

这是dve的执行情况

楼主:
请各位多多指导。跪谢。折腾了好几天了

网友:
你确定li是访存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级的loa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