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注入失真问题。

楼主(2018-11-25):
求助下大佬,小弟我在做一个测试,关于一个输入级的,我在输入端注入0-100nA的电流,但是下面的NMOS对管的漏极电流会变成三角波,想请教下大佬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我输入电流进入高/低电平时,NMOS管的漏电流仍然在浮动,当输入大电流时不用出现这种现象。图1为输入级,图2为波形图。注:VDD为1V,输入频率为50MHZ,静态工作电流为1.25ua

网友:
就是简单的电容充放电吧,你电流小的时候充电放电速度慢,电流大的时候充电速度快,就看不到这个现象了

楼主(2019-01-15):
回复 网友A:

   了解,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