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同时运行IC5141,IC610,IC617,估计这个地球上这么做的人就我一个了

楼主(2018-11-25):
IC617是最新的,但是cadence在IC5141USR6之后就把吃CDB改成OA了,能找到的很多资料库都是CDB的。。。
然后IC615之后oa2cdb也移除了。。。
所以装3个,5141负责配合老的资料库,610负责转换。。。虽然转换后还有些东西用不了。。。或者有的服务器上还是用老的版本。。。IC617最正常使用~~~

楼主:
占楼编辑用,管理员勿删

楼主:
就占3楼编辑用,管理员勿删

网友:
610可否分享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617可以CDB->OA,这样IC617一个足矣. 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点评):
有些库 不支持转OA使用的,所以楼主是对的,你碰到就会明白了。

网友:
楼主用虚拟机装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可以分享下

网友:
楼主整的太复杂了吧。617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610 OA --> CDB
617 CDB --> OA

网友B(2019-01-31):
请问LZ 安装的是CentOS 哪个版本?

网友C(2019-03-13):
回复 楼主:

   ic5141 和 ic610 哪个好用啊? 还没用过ic610

楼主(2020-03-12):
诶。。。编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 安装的是CentOS 哪个版本?

7。。。很多坑。。。反正我是最后都解决了。。。当年在做完研究生设计就没怎么用了,我研究生是数字后端用的是synopsys。。。现在博士又要做rf前端。。。又开始拿出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617最好用。。。问题是pdk版本太老很多180nm的工艺没有ic610的库。。。

网友:
请问能分享下mmsim72的资源吗?

网友(2021-04-26):
请问,同时安装了多个版本的virtuoso,用一个命令可以全部打开吗?

网友:
再请教下,请问IC617好像有个oa2pcdb的命令,那这个可以用来oa转cdb嘛?

网友(2022-04-02):
感谢LZ分享,请问能分享下IC610吗谢谢

网友:
同时安装多个,分别设置环境变量来解决?有没有IC443等体积更小的版本?我能找到最小的就是IC50,应该是第一个Linux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