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级运放的中间级电路

楼主(2018-11-25):
本人模拟IC初学者,目前遇到了一个困惑想问一下,这个三级运放的中间级是什么原理啊?    ---谢谢!

网友:
中间级就好像一个反馈?保证了从中间级输出的电压稳定在一个范围吧

网友:
和Cm2一起,做稳定性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中间级两支路的电流是如何控制的啊,我看像是M203的电流镜像给M204,但是Vb3那个管子也像个电流源,我仿真了一下,感觉电流根本无法控制,求解答啊!

网友:
在第三级size比较大的情况下,避免一个低频的极点

楼主:
在第三级size比较大的情况下,避免一个低频的极点
引用 网友B:

那中间级两支路的电流是如何控制的啊,我看像是M203的电流镜像给M204,但是Vb3那个管子也像个电流源,我仿真了一下,感觉电流根本无法控制,求解答啊!

网友(2019-04-02):
adaptive biasing,随负载变化第二级电流会变,从而推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