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SE-64 10.4编辑.v文件出现# wrong # args

楼主(2018-11-25):
小弟因为科研需要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了破解版的modelsim-win64-10.4-se.exe,电脑是win7 64位操作系统,然后按照破解教程破解以后,在新建工程进行仿真时,加入了自己用notepad++编辑的.v文件,然后仿出来的波形是对的。然后想在modelsim中直接双击.v文件在modelsim中进行编辑修改,重新进行仿真,此时下面窗口中出现“# wrong # args: should be "load file ?pkg? ?interp?"”,也就是说无法在modelsim中编辑.v文件,然后用notepad++重新打开.v文件进行编辑保存,然后在modelsim中再进行编译仿真,仍然能够得到正确的波形。请问这种问题属于什么情况?是软件没有破解完全吗?为什么modelsim里面不能够打开.v文件进行编辑呢?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ps:在win7系统下看过.v文件的属性,如附件所示。另外安装完尝试过重启,解决不了。

网友(2022-07-02):
请问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谢谢。

网友:
???modelsim里面能编辑.v文件???没印象啊。。。。
最好还是用其他编辑器吧。。vscode、notepad++,vim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