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出错,求助!!!

楼主(2018-11-26):
各位大侠,小弟在使用一个破解版的hspice仿真时,网表中出现 - 号时就报错如这句Esum vsum 0 poly(2) a,ind vctrl,0 0 ‘-(D*Ts*Ri)/L’ 1

报错
**error** (d:\hspice files\pwmdcm.sp:19) unknow word before or at "-"

               ***** job aborted

再如
*He(s) values:
H_Ri vri 0 vcf Ri
E_He vcur,0 laplace vri,0
+ -1,‘Ts/2’,‘-(Ts*Ts)/(Pi*Pi)’ / 1,‘(Ts*1u)/2’,‘(Ts*Ts*1u)/(Pi*Pi)’
也会报同样的错误。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对这个比较懂的朋友麻烦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可能是表达式的引号不对, 要用英文的单引号, 你的表达式好像是中文的单引号.

楼主:
回复 2# david_re   谢谢啦,后来解决了就是符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