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cadence数模混合能否进行monte carlo仿真

楼主(2018-11-26):
实验室的课题工作,现在需要做一个蒙特卡洛仿真,用的是missmatch,之前做纯模拟部分的monte carlo没有问题。但是加上了数字部分后,正常仿真没问题,就是monte carlo仿真报错,提示“failed to creat netlist”,我设置过部分的missmatch也不好用,请问有人会做这种情况的仿真嘛

网友:
MC仿真是需要模型库支持MC仿真的,一般都是PDK中显示的支持MC仿真的模型。数字电路如果你采用的是标准单元的话,它所采取的器件应该是不支持MC仿真的,只支持工艺角。因此,应该是不能创建网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电路部分是直接写verilog输入用spectreverilog进行混合仿真的,没用到std这些,数字连综合也没做过的,数字部分不需要mc库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verilog的话,你的技术文件.scs里,字段都没有吧。它肯定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