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抽取lef问题

楼主(2018-11-26):
小弟最近在弄abstract抽取lef的工作,用的是tsmcN65的工艺文件,但是里面的文件好像并不全,我在网上看到里面应该有.tf的文件,我在我这个里面没看到,还遇到了很多不懂的问题,求指教!1. 1543222537(1).png
第一步,创建一个新的库,我在文档里看到这个库可以在这里创建,也可以在virtuoso中创建,这个Library Path具体是哪个路径?或者是这一步可不可以直接open一个已经存在的library?
第二步,导入lef的文件是哪一个,是我在virtuoso上导出的lef吗?
第三步,GDSII Filenames这个框的gds文件是哪一个,Layer Map Table这个框里的是哪个map文件,可以获取到还是需要自己写,如果需要自己写的话,需要参照哪些文件?

网友:
可以直接打开,后面两个可不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填的话,怎么知道把哪个文件的cell decribtion LEF提取出来

网友:
直接打开就有要抽出lef的layout了啊

网友:
随便新建一个LIB把要出LEF的layout存进去,启动abstract,打开lib选择对应的cell,从logic开始往后一步一步完成,最后export lef...就可以了。如果直接打开一个已经存在的lib,里面很多cell的话并不方便找你需要出LEF的cell。

网友:
都可以吧,我没有觉得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新建一个lib具体操作可以说一下嘛,我刚入门,看来很多资料,有点杂。。谢谢了

网友(2019-06-10):
现在还需要吗?

网友C:
供参考文件

网友(2019-10-22):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文件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很久之前做过,可惜现在忘了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文件

网友:
解決方式!
可以使用同一 個cds.lib
如果你版圖是tf 是正確的話!
就將新開的lib attach 到你版圖的lib

正解是 attach 到tsmc提供的PDK (tsmc22nm類似這個)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文件

谢谢。

网友(2021-09-08):
单纯抽lef比较简单.

网友:
很有用的帖子 帮我解决了工作中的问题

网友(2022-02-12):
lef   把你的工艺的lef 填上,然后点上overwrite ,后面一页吧gds   map  填上就OK了,map 格式和tf文件一样就OK

网友:
在virtuoso中建库直接File-library-Open打开新建的那个库就行了,建库的时候要注意添加techfile。
第二步是添加LEF文件。
第三步,你想导那个版图的LEF就先把他的GDS导出来,然后这两天如就行了。map文件就是你做LVS、DRC要用的map文件。

网友(2022-04-28):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文件

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2022-08-10):
1,library path随你填写好了,只要你自己知道在哪就行;
2,lef file是只tech lef;你本来就是要生成lef文件,virtuoso中生成的lef很粗糙,如果是给数字后端做Top,基本不能用;
3,GDS fileneme,是你从virtuoso生成的gds。

Abstract工具可以把模拟版图的gds抽取lef给数字后端使用。

网友(2022-10-29):
2. import tech LEF file
3. browser defined cell/block gds file

网友(2023-10-12):
extract总是error

网友:
有error的话, 可以贴出来看看是什么, 要针对性的去分析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文件

感谢分享!!!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文件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