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全差分运放的cmdmprob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8-11-26):
最近在做一个全差分结构的两级运放,仿真开环指标和iprobe共模反馈环路都一切正常,但是在用cmdmprobe仿真整体指标的时候,连接后输入对管的栅电压很低,导致运放几乎没有性能。第二级的输出节点已经调整到了接近共模电压的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
没有人吗...

楼主:
希望有人能指导一下

网友:
上个图啊,否则怎么说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分别是开环仿真和闭环仿真时的共模电平,开环仿真一切正常。闭环仿真的时候连接cmdmprobe后输入管的栅电压从0.9V变成了23mV...

网友:
看起来和我碰到的问题一样。CMFB是只用了一个吗?输出取样,反馈到第一级的电流源的偏置电压上?
我最近也是这个问题,开环仿真一切都好,闭环时就出现了问题。
改成在每一级运放后面加CMFB,仿真就没有问题了。但为什么对于只加一个CMFB闭环不温定,我也不知道原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只用了一个CMFB取第二级运放的两个输出,接回到第一级套筒式运放的共源共栅负载的其中一对管子的栅端...请问每一级都加CMFB指的是第一级和第二级各自做一个共模反馈吗?

楼主:
还有人吗

网友:
    你的电路不用cmdmprobe, 直接闭环的情况下,直流工作点正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第一级可以加一个简单的电阻取样反馈形式的CMFB。第二级输出可以用差分对类型的CMFB。闭环情况下DC不稳定感觉是反馈电阻和运放形成了正反馈

网友:
VOUT 与 VIN 直接相连,这样能完成 CMFB 功能?
这不是 CMDMPROBE 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突然发现不正确...直接单位增益接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后面有CMFB的电路,突然发现直接接成单位增益,整个电路的电平还是乱了...确实不是cmdmprobe的问题

网友D:
    你查查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直流工作点

网友(2019-11-01):
引用 网友D:
你查查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直流工作点

您好,请问最后如何解决了?

网友E(2020-04-01):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后面解决了,解决方法是,在预放外加输入和反馈电阻,不要直接将输出和输入用cmdmprobe连接,如果这样,输入输出直接就短路了。另外输入共摸电平一定要加上,提供恰当的直流偏置。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2021-12-11):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后面解决了,解决方法是,在预放外加输入和反馈电阻,不要直接将输出和输入用cmdmprob ...

大佬,能提供一下简单得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F(2022-07-14):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后面解决了,解决方法是,在预放外加输入和反馈电阻,不要直接将输出和输入用cmdmprob ...

大佬好,请问能否看下您描述的testbench?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F:
大佬好,请问能否看下您描述的testbench?

你的tb搭对了吗,我最近也在做全差分的差分环路增益仿真碰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后面解决了,解决方法是,在预放外加输入和反馈电阻,不要直接将输出和输入用cmdmprob ...

你好。请问差分环路增益仿真,这几个电阻改该怎么取值呢。

网友(2022-11-10):
大哥,你CMFB环路怎么在稳定时保证不同工艺角输出是VDD/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