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悬赏50信元请教ICC create_cell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1-27):
各路大神好!我在ICC floorplan阶段使用create_cell命令创建power/ground PAD的时候发现create不了,求教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该怎么解决。
      1.首先我的相关库的db文件都读进来了
      2.也使用create_mw_lib建了milkyway库,但在执行该命令时,报告了下面的两类警告:
         1) Warning: Layer 'METAL1' has a pitch 0.41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395 or 0.35. (TFCHK-049)——感觉这个问题不大
         2) Warning: 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Reference Library: /media/ai/kx_work/Lenet_syn/SMIC130STD_library/Milkyway/SP013WP_V0p2_8MT (MWLIBP-300)
Warning: Inconsistent Data for Layer 123

               Main Library (LENET_RTL_CHIP_TOP_LIB)|
Reference Library (SP013WP_V0p2_8MT)

                                   Layer Name     VIA78        |
V78
(MWLIBP-319)
            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大,每个ref library都有该类型的警告,貌似是我的tf和lef对VIA layer的命名不一致问题
      3.之后read_verilog没问题,read_sdc有一个警告:Warning: Can't read link_library file 'your_library.db'. (UID-3),不知道为啥,明明lin_reference_library都正常,再说,不知道哪来的your_library.db
      4.再之后执行create_cell命令创建power/ground pad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描述如下:
           icc_shell> create_cell {PDIODE8W_1 PDIODE8W_2} PDIODE8W
           Creating cell 'PDIODE8W_1' in design 'LENET_RTL_CHIP_TOP'.
           Creating cell 'PDIODE8W_2' in design 'LENET_RTL_CHIP_TOP'.
           1
           icc_shell> create_cell {PAVDD_1 PAVDD_2} PVDD1CAPW
           Creating cell 'PAVDD_1' in design 'LENET_RTL_CHIP_TOP'.
           Creating cell 'PAVDD_2' in design 'LENET_RTL_CHIP_TOP'.
           1
         上面两个命令分别创建了隔离单元和两个VDD pad,从返回值上看貌似create成功了,但我在gui中并没有见到这四个PAD cell,并且使用get_cells的命令,其结果如下
           icc_shell> get_cells PAVDD_1
           Warning: No cell objects matched 'PAVDD_1' (SEL-004)
           icc_shell> get_cells PDIODE8W_1
           {PDIODE8W_1}
           发现能抓到隔离单元,但是抓不到VDD pad,并且我在gui中也找不到隔离单元,我并没有设置dont use属性,请教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去改?             补充一点,我在使用link -force命令之后,发现有如下类型的警告,感觉就是这个问题,请教该怎么解决:
            Warning: Cell PDIODE8W_1 is of type padFiller, CornerPad, flipChip or Tap cellbut do not have location. (PSYN-900)
            Warning: Cell PDIODE8W_2 is of type padFiller, CornerPad, flipChip or Tap cellbut do not have location. (PSYN-900)
            Warning: Cell IOpad_instance_i/WEI_WEREQ_i is of type padFiller, CornerPad, flipChip or Tap cellbut do not have location. (PSYN-900)

网友:
get_cells -all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误会了您的回复,以为直接使用get_cell -all就可以了,后来仔细看了man get_cell的详细解释,才明白,get_cell -all再加上我要get的cell的name就可以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9-01-23):
回复 楼主:
题主,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这个问题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