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dic ip核求反正切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11-27):
最近涉及到用cordic ip核求反正切,                  输入为 x_in = 16'b0010110101000001;
                                    y_in = 16'b0010110101000001;

                        输出为phase = 16'b0001100100100010;

仿真截图

仿真截图

    我想问的是:输入均为相同的数据,得到的结果应该是45°角,这个结果怎么转换成我所需要的45°呀?

网友:
这个输出应该是幅度值,pi/4吧,把你的定点化的位宽确定好,把输出转换一下,看看是不是pi/4?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位宽就是16位啊,但是怎么看出来是pi/4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看了你的指导贴后秒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