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新建一个library问题

楼主(2018-11-27):
我在virtuoso上怎么创建一个新的library? 1543305158(1).png
我有一个PDK文件,但是里面没有tech.tf文件,所以Compile an ASCII technology file这一步走不通,我都是选择Do not need process information这个选项创建的,但是这样新建的library中的layour导出lef文件会报error,请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选择Attach to.....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Attach to an existing Technology Library的这个已经存在的library是哪个?是cadence自带的 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直接连接到技术库,你才能建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可以具体点吗,我这边显示出来的是这样的 1543308805(1).png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三个就是技术文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文件时我用DO not need process information那个方式建的,并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这没有技术库,你要问一下同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里有安装PDK的步骤吗,我这边应该安装PDK这边有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安装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都不懂的,刚接触这个,属于小白。。。。

网友(2020-05-12):
请问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最近在自学virtuoso,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方便,请分享一下

网友:
那个tsmc18rf应该是你要链接的库,你看这个库里有没有基本的模型,如果有那就是这个了

网友(2020-11-12):
安装PDK,有的直接解压,有的需要执行命令一步步选择,比如选择1P3M或1P6M等等,根据操作指南或read me文件操作即可。

网友(2021-03-22):
拷入工作空间之后,在CDS.lib中链接一下就好了,不会链接的话也可以在库路径中载入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50579690这个帖子是OA库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你的关键应该在于,为什么PDK里面没有tf文件?正常的流程是需要的,所以建议你找一个完整的PDK

网友:
遇到相同问题了   找不到tf文件

网友(2023-04-19):
这个网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qq_43754293/article/details/129393072这个网址有浅解释

谢谢,学习了,正好tf文件的没弄过不是很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