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 40nm 中的DPO及DOD 层

楼主(2018-11-27):
请问下有没人知道tsmc 40nm 工艺 中,DPO及DOD 层(dummy poly和dummy OD)一定要加吗?是人工手动加还是有其它方法.就是用正常的MOS管作dummy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dummy poly and dummy od 可以有工具和脚本自动填
正常mos做dummy更好,dummy poly /od不做OPC

网友:
请问如何添加?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添加?谢谢

网友A(2022-07-29):
DPO和DOD一般是用作填充density所使用的的dummy,可以直接通过工具添加,但是比较sensitive的block直接加肯定会有很大影响,需要block住手动去添加

网友:
只要不违反density(MIN or MAX) 就可以
手工添加花时间, sensitive的block可以自行控制加或不加
工具添加比较快,sensitive的block可以用blockage layer避开

网友B(2024-04-29):
引用 网友A:
DPO和DOD一般是用作填充density所使用的的dummy,可以直接通过工具添加,但是比较sensitive的block直接加肯 ...

你好想用一下怎么通过工具直接添加dummy DOD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用一下怎么通过工具直接添加dummy DOD

t工艺会给对应的calibre文件的把,就是个design rule,run一下就会在目录生成对应的gds文件,import一下然后调用会自己的layout就行,不过怎么设置需要参考下对应的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