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8nm制程的版图技巧有哪些

楼主(2018-11-27):
跟大工艺的差别 或者心得 拜一下大佬

网友:
很惭愧,90nm及以下的工艺都没用过。

网友A(2018-12-29):
注意二级效应,全芯片poly方向最好一致,IO管可以不一致。

网友(点评):
到28nm的话应该是低压管方向必须要保持一致,高压管没有方向要求,IO部分的ESD是PDK是给到了V或者H两种选择的cell

网友(2019-01-29):
3#正解,poly方向一致是最重要的

网友:
注意density大片mos res poly density过大还有res的OD density也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是在Poly 电阻下的OD density一般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点评):
poly电阻的finger之间是带od dummy的,是满足density要求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把电阻space拉大 吧OD dmy width调大我记得28nm电阻有调节这些的选项

网友(2019-04-10):
惭愧啊,还没有接触过先进工艺

网友(2019-12-2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把电阻space拉大 吧OD dmy width调大我记得28nm电阻有调节这些的选项 ...

mark一下

网友D:
二级效应,密度问题,POLY方向一致,还有POLY上的孔,不能打成T型的,可以竖着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级效应,密度问题,POLY方向一致,还有POLY上的孔,不能打成T型的,可以竖着打 ...

1.整个芯片的poly方向都要一致吗?这个有点难度诶,那些没有匹配需求的开关管poly也要保持一致吗?
2.poly孔打成T型会怎样呢?竖着打有点费面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整个芯片的poly方向都要一致吗?这个有点难度诶,那些没有匹配需求的开关管poly也要保持一致吗?
2.pol ...

有幸做过一次rram的28nm 其中第一点 低压要求完全一致 drc会抓 第二点 不能t型也是design rule要求的 drc同样会抓出来

网友(2020-05-05):
引用 网友E:
1.整个芯片的poly方向都要一致吗?这个有点难度诶,那些没有匹配需求的开关管poly也要保持一致吗?
2.pol ...

低压管的poly方向必须要一致,但高压管不强求,可以根据整体的floor plan进行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二级效应,全芯片poly方向最好一致,IO管可以不一致。

poly方向一致有点难,单个模块有时布局需要方向都会不一样,更别说全芯片了。poly方向不一致好像也没什么多大影响啊?

网友:
注意的就是poly density跟不通电位要包dnw的地方,还有孔的area,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E:
1.整个芯片的poly方向都要一致吗?这个有点难度诶,那些没有匹配需求的开关管poly也要保持一致吗?
2.pol ...

poly方向一致,这个小工艺都是这个要求,14nm 16nm 7nm都是的,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整个芯片的poly方向都要一致吗?这个有点难度诶,那些没有匹配需求的开关管poly也要保持一致吗?
2.pol ...

1,确切的说是整个芯片低压管子的GATE方向一致,高压没关系
2,这一项DRC 会check

网友(2022-03-15):
不同IOPoly方向不一致会怎样
譬如VDDIOPoly是横向,AnalogIOPoly方向是纵向
会影响ESD能力吗

网友F:
低压mos的poly方向必须垂直于die,这个会有drc去检查。不同电压器件之间的信号连接,需要标上电压差,这个也会有drc回去检查。

网友G(2022-07-21):
引用 网友F:
低压mos的poly方向必须垂直于die,这个会有drc去检查。不同电压器件之间的信号连接,需要标上电压差,这个 ...

请问为什么要保持低压mos poly方向一致性,不一致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为什么要保持低压mos poly方向一致性,不一致有什么危害吗

流片验证过,不一致也有功能,可能会影响性能和良率吧,毕竟违反了DRC规则整版低压管竖放,包括podummy,宽度小的都只能竖放;po只能画矩形;po电阻尤其是大面积的po电阻,电阻之间的oddummy面积要够,否则局部密度不能达到要求;重要部分dfm开关需要打开

网友:
poly要方向一致是因为,你旋转过后晶格的晶向就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晶向mos的性能也不一样

网友:
小工艺存在fin的,fin的方向是固定的,用来确定确定mos的尺寸的

网友I(2023-07-06):
引用 网友H:
流片验证过,不一致也有功能,可能会影响性能和良率吧,毕竟违反了DRC规则整版低压管竖放,包括podummy, ...

请问28nm 的poly电阻的poly方向要注意吗,调出来的版图能不能转向90°?

网友:
PO方向一致主要是28nm以下 core device implant 固定方向打的,所以必须按照统一方向放置,DRC硬性规定,不能随便waive。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28nm 的poly电阻的poly方向要注意吗,调出来的版图能不能转向90°?

poly电阻是没关系的,这里说的poly主要是mos管的栅极方向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G:
请问为什么要保持低压mos poly方向一致性,不一致有什么危害吗

因为器件的gate比较小了,如果方向不一致在刻蚀的时候侧方向和横方向的刻蚀不一样,这样精度会相差比较大。

网友:
28nm以下版图更加放飞自我。drc更严格,满足drc就可以了

网友(2024-11-01):
引用 网友J:
poly电阻是没关系的,这里说的poly主要是mos管的栅极方向

欧克,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