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如何滤掉电路图中的电流表

楼主(2018-11-27):
电路中串了个电流表,调用的是analoglib库中的iprobe单元,能正常导出网表,但作LVS时认作是两个网络,在LAYOUT中是连接在一起的,能否在不改原理图的情况下,设置一下过滤掉这个电流表,能正常通过LVS,有哪位大神知道吗,谢谢解答!

网友:
LVS的options可以选择

网友:
解决了吗,具体哪个option可以滤掉电路中的电流源电压源啊?
我用LVS FILTER “vdc” SOURCE SHORT没有用啊,毕竟转出来的cdl里面没有vdc这样的东西,和仿真加进去的理想电容电阻电感不同转出来的cdl里面存在可以过滤掉,
我还试了LVS BOX SOURCE "vdc"  & LVS FILTER "vdc" SHORT SOURCE也滤不掉呢,难道只能讲电路中的这些东西拿掉吗

网友:
服了,稍微多打点字就会需要后台审核,然后就杳无音讯了
那就简单点具体哪个option可以滤掉电路中的电流源和电压源呢?

网友:
用LVS FILTER “ cellname”  open source 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open/short source都不行啊,毕竟那东西没有出现在cdl里面,但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让net分成了两段,lvs过不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VS FILTER OPEN/SHORT SOURCE都不行,毕竟电流源电压源没有出现在cdl里面只是改变了net名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回复了两次都提示需要审核,见鬼了

LVS FILTER OPEN/SHORT SOURCE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LTER OPEN/SHORT SOURCE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呢

网友:
连一起的按楼上的open改shor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了open和short都不行呢,如果我要滤掉电压源,那我的cell name是要写vdc吗?
我用的是LVS FILTER "vdc" SHORT SOURCE

网友:
一口气全审核出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加*.CONNECT NETA NETB 在CDL里面试一下,如下:.SUBCKT vdc ???
*.CONNECT NETA NETB
???
.END
如果不行,那我也没法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把两边的net connect到一起在block阶段可以,但是假如顶层内包含的好些个block里面都有一些电压源之类的就麻烦咯

网友:
哪个是验证工具?
assura的话加: filterDevices(" vdc" short(" PLUS"" MINUS").
注意点use in run和schematic两个地方。上句的语法也要对。
short是关键,否则过滤掉vdc的器件后,两个端口lvs时认为是断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的calibre,主要问题我觉的不是option用错了是cdl转出来的时候vdc这个属于analogLib里面的电压源不见了,只有被分割掉的net,就造成了LVS没办法pass

网友:
理解的不对,因为lvs分两步,一是抽网表而是比较,你的filterdevices设置是在第二步。也就是说网表中vdc是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您所说既然网标里面的vdc在(其实真实情况是cdl里面没有vdc),我也设定了LVS FILTER "vdc" SOURCE SHORT,那么为何我的LVS还会说vdc两端的net在layout里面被接一起了呢

网友:
拍照片看下你怎么设置的?猜测设置没起作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report里面有显示的,但是转出的cdl里面vdc不存在所以不生效,所以我才新开了个帖子讨论如何控制这些仿真用的激励如何保留在cdl中

网友:
刚calibre lvs,确实没找到设置,我说的方法是assura,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每次都是让designer改线路

网友(2020-10-12):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report里面有显示的,但是转出的cdl里面vdc不存在所以不生效,所以我才新开了个帖子讨论 ...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改这个cell的cdf 让他在cdl 的时候产生一个device,然后再在rule里用lvs filter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改这个cell的cdf 让他在cdl 的时候产生一个device,然后再在rule里用lvs filter

请问,改它的哪个参数能在转cdl的时候把它转出来呢

网友:
新建 .simrc 文档,放到home下

hnlUserMultiTermShortCVList=list(
list("analogLib" "iprobe" "symbol" "(short(PLUS MINUS))")
;list("analogLib" "vdc"    "symbol" "(short(PLUS MINUS))")
list("paraLib"   "pvdc"   "symbol" "(short(PLUS MINUS))")
)

hnlUserlgnoreCVList=list(
list("analogLib" "cap")
)
;cdlNetlistType='fn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改它的哪个参数能在转cdl的时候把它转出来呢

那改的就多了,得看你现在的CDF 是怎么写的

网友F:
; //// named: .simrc  ///  cope /home/  /////

hnlUserMultiTermShortCVList=list(
list("analogLib" "iprobe" "symbol" "(short(PLUS MINUS))")
;list("analogLib" "vdc"    "symbol" "(short(PLUS MINUS))")
list("paraLib"   "pvdc"   "symbol" "(short(PLUS MINUS))")
)

hnlUserlgnoreCVList=list(
list("analogLib" "cap")
)
;cdlNetlistType='fnl

网友:
引用 网友F:
; //// named: .simrc  ///  cope /home/  /////

hnlUserMultiTermShortCVList=list(

网友:
一直是让前端改电路,早晚都是要去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 //// named: .simrc  ///  cope /home/  /////

hnlUserMultiTermShortCVList=list(

这个应该如何使用?是在LVS options里面的include 进去吗?

网友:
这个怎么使用?

网友:
我们通常都是让前端simulation之后改过来
抢个沙发坐等结果

网友(2021-04-02):
问题解决了吗?那个脚本怎么用呢?

网友G(2022-11-07):
add 一下就可以了

add 一下就可以了
和电流源一样的操作,add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3-04-07):
引用 网友G:
和电流源一样的操作,add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多谢了!

网友H:
网表注释掉不就好了

网友(2023-08-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请问大佬,这个格式具体是怎么写的,需要指定到net吗?还是可以将所有RP两端的net都连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把两边的net connect到一起在block阶段可以,但是假如顶层内包含的好些个block里面 ...

请问下这个connect到一起,具体是什么写法

网友:
请问这个设置LVS FILTER I SHORT可行吗?    想知道是否对比过cdl网表和layout网表,我今天刚好遇到一个类似的,是cdl有imonitor,只是作为仿真节点,我用的是LVS FILTER V SHORT,不知道跟你这个是不是一样。虽然过了几年了,希望你还能有点印象

网友(2023-10-07):
引用 网友H:
网表注释掉不就好了

注释掉会是open的状态,如果这种器件多,也很麻烦!

网友:
请教下,vdc是电压源,为啥要short两端节点?我的理解是应该open呢。

网友(2023-12-08):
include里加 LVS FILTER iprobe short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和电流源一样的操作,add一下就可以了

导出的netlist显示还是断开的两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导出的netlist显示还是断开的两根线

可以了

short(PLUS MINUS)
确认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