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adence仿真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18-11-27):
请问一下,cadence搭电路可以用不同工艺库的管子吗  如果可以搭那能不能仿?

网友:
可以的。这个东西叫mts。
参考这里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logy-simulation-mts

网友:
可以仿,但没什么意义吧,tapeout的时候总不能用不同工艺的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