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_printer

楼主(2018-11-28):
我想把对象里的内容通过uvm_printer打印到文件里去(默认都是打到屏幕上),请问有哪位高手做过类似的事情吗,求指导~

网友:
uvm_printer能不能实现不太清楚,但是可以直接通过系统函数$fopen和$fwrite实现的

网友:
virtual function void end_of_elaboration_phase(input uvm_phase phase);
   int output_file = $fopen("output.log", "w");
   uvm_top.set_report_default_file_hier(output_file);
   uvm_top.set_report_severity_action_hier(UVM_INFO, UVM_LOG);
endfunction

楼主:
查了一下uvm_printer的源码,knobs里有个文件句柄变量mcd,默认是1,也就是terminal打印,把它指向自己需要打印的文件句柄里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设置set_report_id_file,然后利用uvm_info打印:`uvm_info("your_id", $sformatf("%s", your_object.sprint()), UVM_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