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个初级问题,wire类型

楼主(2018-11-28):
请问一个初级问题,为什么在模块内的input信号的允许类型只能是wire,因为的官方文档里头找了很久找不到,所以上来问问各位,万分感谢

网友:
相当于 连线

网友:
这个就是语法规定,不要去纠结这个的具体原因哈,也没有啥好纠结的。就跟我们过马路,红灯停,绿灯行一样,就是规定,没有必要去问为什么不是绿灯停,红灯行。

网友:
wire是线,IC是硬件,要从电路级去想,不能有如软件思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谢谢

网友:
要从硬件思维想这个input,因为作为硬件输入,类型都定义为了wire线型,所以在verilog中所有input都应该认为是wire类型。

网友:
wire类型相当于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