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教关于QRC提参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各位大神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BLOCK的后端寄生参数提取,厂家只提供了ICT文件,我根据ICT文件生成了qrcTechFile,并跑了Calibre-QRC流程,LVS成功,query成功,但是却在QRC执行时发生了名为“ERROR (AGDSEXT-30027): illegal type in SREF”的EEROR,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请各位大神给予指点,谢谢!

以下内容是小弟的qrc.log:

  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 64-bit Parasitic Extractor - Version
15.1.0-p101 Thu Jun 11 23:12:18 PDT 2015
-------------------------------------------------------------------------------------------------------------------
                                    Copyright 201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capacitance \

-ground_net "0"
distributed_processing \

-multi_cpu 4
extract \

-extract_via_cap true \

-selection "all" \

-type "rc_coupled"
filter_cap \

-exclude_self_cap false
filter_coupling_cap \

-coupling_cap_threshold_absolute 0.00001
input_db -type calibre \

-device_property_value 7 \

-directory_name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query" \

-instance_property_value 6 \

-layer_map_file "../query/DDR4GENL.gds.map" \

-net_property_value 5 \

-run_name "DDR4GENL"
log_file \

-dump_options true \

-file_name "DDR4GENL.log"
output_db -type dspf \

-disable_instances true \

-include_cap_model "comment" \

-include_parasitic_cap_model "comment" \

-include_parasitic_res_model "comment" \

-include_res_model "comment" \

-netlist_coupling_values "single" \

-output_incomplete_nets true \

-subtype "STANDARD"
output_setup \

-compressed false \

-directory_name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 \

-file_name "DDR4GENL" \

-temporary_directory_name "runqrc"
process_technology \

-technology_library_file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techlib.defs" \

-technology_name "Innotron_19nm_1P4M_typical" \

-temperature \

25

INFO (LBRCXM-630): Starting extraction: Wed Nov 28 16:08:43 2018

WARNING (RCXSPIC-27104): p2lvsfile in tech directory does not have resistanc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s (TC1, TC2). ?temperature is ignored

INFO (LBMISC-215205):
*** 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Techgen -trans VERSION 15.1.0 Linux 64 bit - (Thu Jun 11 23:12:18 PDT 2015)  ***

INFO (CAPGEN-41199):

Techgen -trans results will be written to directory: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runqrc

WARNING (CAPGEN-41446): Substrate layer 'FOX_1' will b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during extraction due to incomplete p2lvs mapping. This may lead to

unintended results.

WARNING (CAPGEN-41474): Contact layer 'PDcont,NDcont' specified in the p2lvsfile is not found in the lvsfile.

INFO (CAPGEN-41737): Lvs layers BLnet BULK WLnet are not mapped in layer_setup file

INFO (RCXSPIC-28228): Capacitance -ground_net 0 is accepted. 0 will be in the QRC output.

Forking: agdsPrep -V -rundir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query -outdir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runqrc -e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query/DDR4GENL.gds.mapDR4GENL.alm,DDR4GENL.ilf -pl DDR4GENL.ports -mcell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runqrc/DDR4GENL.hcl -l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3/tech/qrcdeck/lvsfile -i DDR4GENL.ixf,DDR4GENL.lph,DDR4GENL.sphDR4GENL.gdx -n DDR4GENL.nxf,DDR4GENL.stlDR4GENL.gnx -s DDR4GENL_pin_xy.spi:DDR4GENL.xcn,hccidtmfile
Forking:  /opt/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capgen -techdir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3/tech/qrcdeck -lvs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runqrc/DDR4GENL.xcn -p2lvs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3/tech/qrcdeck/qrcTechFile -reseqn -sw3d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runqrc
The supplied design data will be treated as a HIERARCHICAL design

Successfully created RCX script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runqrc/rcx.sh'
INFO (LBRCXM-581): Checked out '2' license(s) for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L 15.10

INFO (LBRCXM-608): Executing command
   /opt/cadence/EXT151/tools.lnx86/extraction/bin/64bit//assura_rcx -V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runqrc/rcx.sh

INFO (ASSREXT-35013):

     ***    assura_rcx VERSION 15.1.0 Linux 64 bit - (Thu Jun 11 23:12:18 PDT 2015)    ***

***************************************************

*

  *

* Copyright (c) 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IS UNPUBLISHED PROPRIETARY
  *

*  INFORMATION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THE COPYRIGHT NOTICE DOES NOT
  *

*
       EVIDENCE PUBLICATION
  *

*

  *

***************************************************
INFO (ASSREXT-35300): *** Command L164 starts:

agds2rcx -np 4 -H satfile -r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pvs/runqrc/DDR4GENL.xcn -crundir /home/d_admin3/memory/UMI_PRACTICE_201805/verify/lpe/DDR4GENL_dspf_4/query -add0 -unit microns -xgl -pl DDR4GENL.ports -f DDR4GENL.alm -lnn DDR4GENL.lnn -pnet 5 -pinst 6 -pdev 7 DDR4GENL.agf DDR4GENL_pin_xy.spi

***************************************************

*

  *

* Copyright (c) 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IS UNPUBLISHED PROPRIETARY
  *

*  INFORMATION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THE COPYRIGHT NOTICE DOES NOT
  *

*
       EVIDENCE PUBLICATION
  *

*

  *

***************************************************
INFO (AGDSEXT-30016):
setting dbunit 0.00025 1 0.00025

ERROR (AGDSEXT-30027): illegal type in SREF

ERROR (LBMISC-215251): Error: command failed with status 255

ERROR (LBRCXM-609): Bad return status from RCX run. 0xff00

INFO (LBRCXM-709): *****  Quantus QRC terminated abnormally  *****

网友(2020-07-08):
hi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21-06-24):
大大,请问215251的error解决了吗,求指教!!!

网友B(2021-08-13):
楼主,请问第二步中需要的p2lvsfile和procfile怎么产生的呢?用Techgen的什么命令呢?我现在有ict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第二步中需要的p2lvsfile和procfile怎么产生的呢?用Techgen的什么命令呢?我现在有ict file
...

这个可以看一下QRC自带的文档,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没记错的话,是用Techgen的命令,另外p2lvs文件的生成还需要calibre lvs的rul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请问215251的error解决了吗,求指教!!!

没有

网友(2023-11-01):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看一下QRC自带的文档,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没记错的话,是用Techgen的命令,另外p2lvs文件的生 ...

你好,这个自带的文档是啥?

网友(2024-07-12):
楼主你好,请问做QRC时报ERROR (LBMISC-215251)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