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仿真的问题,仿真频率范围到不了设置的输出频率范围

楼主(2018-11-28):
对电路进行PSS+PNOISE仿真,电路频率为1M,pss设置没有问题,可以仿真成功,但是PNOISE仿真中设置如下图所示:

仿真会出现问题为:

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啊

楼主:
就是仿真的频率范围只能仿真到49.99M,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因为你的PSS beat frequency 是1M

楼主:
maximum sideband 改大改小都不可以,搞不懂是为啥,

楼主:
有没有碰到过的大神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
Maybe the pss maxacfreq need increasing.

Virtuoso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RF Analysis User Guide
Maxacfreq (Shooting Only)
If maximum sideband in pac, pnoise, pxf, or psp is set larger than 40, then the pss option
maxacfreq needs to be set to the pss beat frequency times the largest maximum sideband
number in the small-signal analyses. For example, if pac has 20 for maximum sidebands,
pnoise has 70, pxf has 10, and psp has 50, then maxacfreq needs to be set to the pss
frequency times 70.
Spectre may issue a war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mall-signal analysis like the following
one from pnoise if maxacfreq is not set and more than 40 sidebands are specified. If you see this warning in a small-signal analysis, set the pss option maxacfreq to the pss beat
frequency times the number of sidebands used in the small-signal analysis.

网友:
试试增加pss的maxacfreq设置

网友A(2022-05-09):
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仿真也是遇到这个问题,pnoise仿真只能跑到50Mhz的,有没有特殊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仿真也是遇到这个问题,pnoise仿真只能跑到50Mhz的,有没有特殊的设置? ...

将pss里option中accuracy最大频率改到你要仿真的最大频率,比如你要仿1~1G噪声就把这个数改成1G,不过这样仿真会变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