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ython奇怪问题

楼主(2018-11-28):
大家好,python有以下问题:

1 cmd方式运行python时,例如t.py,运行python时,并没有执行脚本,而是直接打开脚本,奇怪。

2用python处理excel表示,eccel表中有中文,不能读取,直接异常。

注:这两个问题在我电脑上都没出现,然而我把脚本拷贝的同事电脑上,同样的配置和安装,出现了,无法解决。
求大家帮忙!

网友:
从第一个问题来看,应该是windows系统下运行了.py脚本。运行的时候跟.py文件的系统关联程序直接相关,你的电脑上打开.py后缀使用的python解释器,你同事电脑没有使用python关联.py文件,使用记事本之类的程序进行了关联,所以出现了这个情况。在cmd里面运行 python t.py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是字符编码的问题了,很大可能是因为你的电脑使用的python3,你同事是python2,python3默认的解码方式是UTF-8可以直接支持中文,python2貌似不行。你可以在你同事电脑那边执行python3 t.py也许就行了。或者去搜索一下python2处理中文的方法,网上都有,主要就是变一下解码/编码方式去支持中文。

因为你给的信息不全,上面很多都是个人推断,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说的都在点子上,我也是按照这样弄好了,非常谢谢您耐心解答,祝您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