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安裝問題如何解決media location error

楼主(2018-11-28):
想請問如何解決media location 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程序没有下载全

网友:
安装目录回退到上一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謝 我試試看

网友: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2020-03-11):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 我也遇到该问题,下载了两个IScape 了,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C(2020-07-25):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 我也遇到该问题,下载了两个IScape 了,都是一样的现象 ...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B(2020-12-19):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情况

安装软件没有下载全导致的 。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B:
安装软件没有下载全导致的 。

安装软件指的是iscape吗?我是直接解压出来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缺少吧?